永磁涡流传动装置

楼主(2014-01-15):
COX--限矩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见样机视频)
1. 适用范围
输出功率:10--1500KW; 转速:最高为 3000r/min
大扭矩、大惯量的负载;需要限定最大传递扭矩而保护电机的系统。
2. 工作原理
     初始位置时铜转子与永磁转子间的气隙为 3mm,电机启动时, 铜转子的铜环上在切割永磁体的磁力线时产生感应涡电流,而感应涡电流的磁场与永磁体的磁场之间的作用力不仅有电机与工作机之间传递扭矩的力,还有大小随铜转子和永磁转子转差不同而改变的二转子间的轴向力,它使气隙由 3mm 变到 5mm 再变到 3mm,实现更理想的软动。当工作机转速达到一定值时,永磁转子间的挡块将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改变位置,此时最大气隙将大大大于5mm。
     当工作机突然出现过载或卡死的情况下,与工作机连接的永磁转子转速很快下降或直至零,而电机和与电机连接的铜转子转速基本不变,从而二转子间因转差产生的轴向力将迅速把两者之间的气隙拉大,直至最大值,以至铜转子与永磁转子之间的传递扭矩降到一个很小的值,这样,实现当负载超过某个限定值的情况下,电机得到完全保护。
3. 技术优势
1).日常维护工作量小,几乎为免维护产品,运行成本低。
2).允许较大的安装误差(允许最大的对中误差可为 5mm、角度误差可为 2°)。
3).具有完全的过载保护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消除了系统
因过载而导致的损坏。当载荷正常后,系统会恢复正常或可直接重新启动。
4).提高电机的启动能力,实现电机的软启动/停止,特别适用于大扭矩、大惯量
的负载。
5).减少冲击和振动。协调多机驱动的负荷分配。
6).延长传动系统中各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7).结构简单,体积小,安装方便。

网友A:
看的不错,有详细资料没。有多少功率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