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

楼主(2014-01-15):
比如有个升降缸,里面安装有位移传感器,然后活塞也肯定有个上升或是下降极限位置,怎么实现当活塞到极限位置时就不能够继续上升或者下降了?(我知道肯定有个AO模块接收信号,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在极限位置安装一个磁感应接近开关,使其停止,应用数字输入。

网友B:
也可以用位移做二个极限位置的判断呀

网友C:
AI模块采集位移传感器,用比较指令判断输出

网友D:
安装一个磁性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E:
两个磁性开关就能搞定了啊

网友F:
觉得外部限位开关 还是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它那个是往缸里面装了位移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它那个是往缸里面装了位移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它那个是往缸里面装了位移传感器,而且我知道现场采集的是模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答案,谢谢您

网友G:
把位移传感器的上限线的常闭点编到油缸的上下输出上就行呀!

网友H:
这个缸是气缸还是油缸还是电动缸,气缸就放弃吧 气的可压缩性比较大,如果出力不均匀的会冲过极限的,油缸电动缸则不存在,有位移传感器你取到信号比方0-5V电压模拟电压信号,取到PLC里面对应0-2000一个数值 用比较换算上下限位置。极限则串到对应的上升下降输出上去。

网友I:
我这里有个气缸型的位移电位器

网友J:
在要停的位置,将上下控制阀同时开或关,它就停在哪儿了

网友K:
    位移传感器检测,上/下极限点可以编程调整。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采用比较指令就好了啊,当超过某个值和低于某值的时候给出信号即可啊

网友L:
直接用模拟量读出数据.  设定到达位置值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恩恩,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油缸,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样挺合理哈,谢谢您

网友M:
将升降位置转换成电压或电流信号接入PLC,然后用(测量值-标定最小值)*(单位1)/(标定最大值-标定最小值);这里的单位1你可以换算成你想要的任何数比如升降行程;

网友N:
楼主说的是I/O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恩恩,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