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5):
第一次接触邦飞利变频器,上电就报F0602.说明书上面查不到故障代码,咨询厂家,说是电源故障,后来将开关电源检查了也没发现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看看面板实际监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看看电源小电容有没有容量变小的,或者漏电流变大了的。

网友C:
应该是输入三相电有问题  或者是输入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