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5):
施耐德的变频器,一点升速按钮,速度瞬间升到50 HZ ,但是设置的加速时间是 3S ,还有哪个参数没设置好?还是主板故障?

网友A:
没遇见过这种

网友B:
可能是转矩控制

网友C:
初始化后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D:
不是主板的故障吧,你带着负载吗

网友E:
参数初始化试试

网友F:
这要是西门子的变频器,你可以在设定值通道上一路检查,就可以知道问题的所在了。施耐德变频器对内部的参数开放吗?可以监控每一个节点参数的实时状态吗?如果能,就这么去检查嘛。

网友G:
先别急着找故障,也许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见过有的变频器有自动加减速功能。
此功能就忽略加减速时间的

网友H:
变频器一般会有两套加减速时间设置,一个是简单应用时的、一个是编程斜率时用的。

网友I:
变频器有两套加减速时间设置

网友J:
      可能是转矩模式。看看说明书。

网友K:
加减速时间有好几个或者是第几段加减速时间搞错了啊

网友L:
加速时间3秒,当然很快了,一般要看你电机的功率和电流的,常规15秒左右

网友M: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N:
加速模式有几种吧,看看参数

网友O:
楼主可以看看模式选择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