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报欠压

楼主(2014-01-15):
有台东元的37千瓦的机器放在那里两年没用了,最近装上机器用,通电一天后开始用,频率上升到50多的时候会不定时报欠压,拆开后看看主电容也没啥异样啊,没鼓也没漏液,会不会是这电容容量不够的原因啊

网友A:
1、质量好的变频器电解电容是不会爆鼓漏液的(即使容量用尽),所以建议用电容表测量下
2、有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有某个元件不良…
3、查看故障记录看欠压时母线电压多少压…

网友B:
按照我所的搞,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C:
报欠压,你查查主电路空开、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D:
东元的特烂.我公司用了5台也是37KW的经常坏.都是过电流对地,修得厂家的售后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E:
用表测一下直流电压,看真欠压还是假欠压,真欠压查直流前电路(进线电源、整流、接触器触点、电容等),假欠压查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接触器三对触点并联,我把接触器拆开检查了,有一对是通的,有两对不通了

网友E:
可能为触点接触电阻比较大引起

网友F:
回复 楼主:
换接触器好了没有啊  要回来分享啊

网友G:
东元的东西出现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H:
重点查电压检测电路吧。

网友I:
遇到过东元的大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J:
接触器付触点接触不良,粉尘大的环境更明显

楼主:
今天打电话给那个客户问了一下机器用的怎么样,还报警不,客户说已经不报了,维护费年前能付,幸亏不是主电容坏了,要不800块我肯定得亏钱的呀。各位大师,这种故障收800贵了还是便宜了?

楼主:
在这里我要感谢在这里遇到的所有老师们,感谢这个论坛,谢谢你们对我的指导!

网友K:
这个好办,有没有缺相,整流桥,接触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小子啊

网友L:
一年以上未用的 使用前要对其进行充电

楼主:
这台机器放置近两年了,通电居然电容没事没炸,呵呵,俺是新手,哪位师傅给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