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J1G

楼主(2014-01-15):
求教,OMRON CJ1G PLC程序在所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输出就是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OMRON CJ1G PLC程序在所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输出就是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您说的输出没有,是指硬件没有输出还是软件没有输出?

前者的话您需要检查您的接线,后者需要您贴出完整程序进行分析。

网友B:
是啊,是用编程电脑监控输出点根本就没有接通还是输出电路没有电要搞清楚。

网友C:
连上电脑监控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教,OMRON CJ1G PLC程序在所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输出就是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如果真如你说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可以特定地说输出模块的输出接口坏了

网友E:
可以看一下输出指示灯量了没有。

网友F:
估计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G:
看看PLC的输出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有,你的那个PLC有没有一个RUN——Stop的开关?这是硬件方面的

如果没有,那就应该是你的软件编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