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姆龙变频器

楼主(2014-01-15):
单位的科姆龙变频器上电后只有个输入的380电源,可变频器无显示

网友A:
1、整流后是否有DC500V以上电压
2、如果有,开关电源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
1、查充电电阻,2、检查P、N端子有无直流540V电压。3、检查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和单相整流桥还有连接线头端子有无接触不良的。因为科姆龙的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用的是一个变压器(400V/220V)整流后供给开关电源的。

网友C:
无显示多半是开关电源坏了,还要检查下主回路,黑表笔对P+,接RST,看看有没有管压降,给出的信息太少,不好回答

网友D:
充电电阻没坏就是开关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