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5):
   论坛中的朋友们,有没有人接触过24V直流电机的?
直流电机有测速机反馈形势的,也有编码器反馈的。大家有什么合适的品牌吗?

求推荐,灰常感谢。

网友A:
有用过直流电机
但是没用过测速

网友B:
没有接触过24V直流电机的

用过160V,440V的,测速发电机用过。

网友C:
用过DC24V直流减速电机,我可以吐槽反馈信号是我自己设计的吗?那个电机转速比较慢,一分钟也就几十转,就在电机的扇叶上装一个磁铁,绕着一个干簧管转,干簧管接通一次就传入系统中计数,通过计算时间间隔来算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寻找一个将转速转换为反馈电压的测速机,因为电机要求精度很高!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D:
没接触过

网友E:
你是要反馈到板子上做闭环么 ?测速发电机比较合适吧 ,交流的便宜  直流有进口的旧贵了。看成本吧

网友B:
测速发电机规格:110V/2000RPM,

网友F:
有编码器反馈信号的直流电机就是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G:
直流电机带测速的我们用过一种,俗称力矩电机,永磁式,具体名称现在记不清了,如需要,可以帮你查一下。

楼主:
楼上几位 谢谢你们的答复,今天尝试了一下编码器反馈,速度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线缆不太方便

测速机反馈真的好难找啊,大家知道那个品牌的话 可以告诉我一下,现在我们用过的事0.52V/1000转,反馈电压太低  不能达到要求 最大也就是3V,想找一个反馈电压在5V以上的   这样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H:
用的是上海南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压太高了。。。 我们这里用的都是24或者48V的

网友I:
我们用的是直流电机带编码器反馈的,质量很稳定基本没坏过,但要做好震动处理。

网友J:
用电压反馈不行吗?如果编码器和测速机都不好装的话。可以尝试电枢电压反馈的调速。前提条件是:电机不弱磁升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