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6):
帮一个朋友问的,谢谢。

网友A:
这个问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不同,变频器有可能会用,有可能不需要?

网友B:
你只有将使用的情况描写清楚,
[

网友C:
题目太大了啊,工艺条件是决定控制的内容和器件的选型。

网友D:
呵呵,楼主先弄懂包装线上是否需要调节速度。

变频器就是调节三相异步马达的转速的,要不然装它干嘛用呢?

网友E:
看生产工艺的要求啊。

网友F:
这个不知道

网友G:
好多机器都有变频器

网友H:
看你要怎么用了

网友I:
根据生产工艺决定

网友J:
还是先把设备的使用方法及工艺搞清楚吧!

网友K(2014-03-03):
爱德利变频器是属于工控类的,钢铁类的话应该能用的上~

网友L(2014-04-24):
根据工艺要求看,包装机选择变频器很关键,特别要考虑过压问题最好加上雷昂制动单元或者回馈单元来保护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