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6):
这部分程序应该不被扫描吧?

网友A:
按理说不会,待高手解答

网友B:
顺控程序
是指STL否?
它的特殊性就在于STL不导通程序就像跳转了一样不被扫描,所以才会有STL程序中可以使用双线圈的说法。

网友C:
应当如3楼的解释。
楼主可说明PLC的品牌、具体的指令等。

网友D:
不会,激活以后会扫描。扫描后的程序能实时监控!

楼主:
我就说嘛,假如会扫描。
用双线圈,激活的步放在前面,不被激活的步放后面,那双线圈就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当如3楼的解释。
楼主可说明PLC的品牌、具体的指令等。
三菱FX3U

楼主:
三菱FX3U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