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6):
一台安川A1000的22KW变频器报故障CPF03,查询说明书说是EEPOM故障。更换一块主板,故障不变。查询参数发现电机和控制参数都正常,只有直流母线U1-07显示为PN 0,而且在回复出厂状态是显示UV,不能修改。按照电压检测故障的思路检修,没有什么发现。询问用户是说第一次故障是CPF01,断电在通电就报CPF03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以前修过G7的,我的是一上电大约10S就显示CPF00,之后再上电就会显示CPF01,说明书上说是通讯故障,我打电话问厂家说是要换主控板,说这种一般都没洗修了,后来我换了主控板上面的RS485通讯和MAX232之后故障解除了。A1000的的一直没搞过,希望楼主搞好后分享一下。

楼主:
更换驱动板ETC710091后问题解决,A1-03=2220初始化后完全。正常应该是主板与驱动板上面的黑色封装的小CPU板通讯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