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6):
我们说根据曲线调整参数,那么曲线怎么看到的?触摸屏?还是相关的仿真软件啊?
求解谢谢!

网友A:
组态软件上自带的适时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是新手
我是FX2N-32MT带FX2N-4AD-TC模块
应该用什么组态软件呢?组态王或者MCGS都可以不?
如果直接用仿真状态下的GT Designer2和GT Simulator2可以不?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