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4-01-16):
谁知道这个编码器的具体参数,或是哪位朋友有这编码器!其中-S +S是什么信号线,?

网友A:
這是歐規的編碼器 針對歐洲的電控系統 如西門子 海德漢的驅動器的接口 S+ 是指SENSOR 正 防止電源壓降 若不接會造成電源錯誤 無法啟動 對日系的電控 則不必理會

网友B:
德国产的编码器。

网友C:
进口的没资料

网友D:
分辩率应当是4096,挺高的;

网友E:
高手在民间 我路过

网友F:
这编码器的正负电源是哪个引脚,它是增量式的编码器吗?

网友G:
德国库伯勒 www.kuebler.cn

网友A:
編碼器上面的名牌已經將你所需的資料都寫在上面 首先他告你這編碼器的外徑158 解析度是4096PPR 為現驅動增量編碼器(接角定義看出) 5V電源接在12角(棕色線) 0V接再10腳位(白色線)

网友H:
made in germany   德国制造    上面的字母都是对应的颜色  功能不知道

楼主:
+S是防止压降的?那-S就是防止压升的吗?这编码器是不是正余弦编码器?它是接在LENZE9326变频器X8脚上的,是九针插口。功能是纸卷放纸转速控制。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怎样输入繁体字

网友A:
S+ S- 都是電源 若是九針接口 那S-就不接 一般標A B 多為方波

网友J:
4096线的吗?

网友K:
精度高的。4096脉冲啊。

楼主:
请问朋友,那会不会是接线这样的九根?A + A- 、B+ B- 、Z+ Z- 、加两根电源、加一根S+ 、九根呢?地线不用吗?

网友A:
地線就是指電源的0V 也等同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