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变频器控制端子公共端相互连接之疑惑请教

楼主(2014-01-16):
如图例所示,多个变频器(或不同品牌)采用继电器输出型PLC控制。"SD"和“DCM"表示运行控制信号的公共端,"STF"和"FWD"表示正转控制端子。
请教熟悉变频器电路的高手:假设确定公共端都是DC24V的负极(或正极),这样的接法是否可行?

网友A:
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示图这样不好。各变频器开关量输入有自己的电源,最好是干触点连接。PLC的输出通过过渡的继电器触点去分别连接各变频器。这样就可靠了。

网友C:
没有问题!变频器控制点都是对外壳隔离的。

网友D:
这样是对的啊

网友E:
分开比较好!

网友F:
呵呵;PLC的触点可以用分开公共端的,或加继电器隔离下;

网友G:
1、两台变频器没有别的的电气连接,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规范点的话要用继电器隔离。
2、如果两台变频器都是通过PLC,还有模拟量的连接信号,这样连接就会有问题,一个是三菱的,一个是台达的,他们的数字量公共端极性应该是一样的,但是这样连接会造成数字量地和模拟量地通过PLC并到一起,会增加模拟量的干扰。
3、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张变频器如果数字量地一个是共阴、另一种是共阳,而这时又通过模拟量控制同PLC连到一起,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

网友H:
不要共地,外加个24V来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按上面这样接线是可以的。不用隔离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仁兄的热心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的意思是PLC的com点不接SD,直接接个外部电源的+24v,那如果原本SD这些公共端是阴极,COM点接成外部开关电源0v是否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由于对变频器内部电路没有概念,所以再请教了,假设几个变频器的控制公共端并在一起,但各自的绝对电压有点差异,会否形成回路有损变频器?
以上问题的前提是,变频器控制端子只用到正转,并且我已明白加中继是最好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只用到数字量输入控制,在plc端子连接后只是形成了变频器输入回路的共地,电源并没有并联,所以内部电源电压差异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