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D

楼主(2014-01-16):
各位大侠好,请问一下怎么确定74HC595这个芯片是坏的还是好的
引脚功能如下:
1:Q1(并行数据输出 1)
2:Q2(并行数据输出 2)
3:Q3(并行数据输出 3)
4:Q4(并行数据输出 4)
5:Q5(并行数据输出 5)
6:Q6(并行数据输出 6)
7:Q7(并行数据输出 7)
8:GND(地)
9:Q7’(串行数据输出)
10:(主复位(低电平使能))
11:SH_CP(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
12:ST_CP(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
13:(允许输出(低电平使能))
14:DS(串行数据输入)
15:Q0(并行数据输出 0)
16:Vcc(正电压)

网友A:
换一片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B:
楼上正解,替换法高效,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没有替换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替换件呀

网友C:
是驱动液晶面板的吗?如果没有明显短路或者发烫,好像也没办法直接测出来。还可以找个好机器跟它对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变频器控制板上的

网友C:
高性能硅栅CMOS
该MC74HC595A由一个8位的移位寄存器和一个8位的
三态并行输出的D型锁存器。移位寄存器
接收串行数据,并提供一个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也
提供并行数据到8位锁存器。移位寄存器和锁存器
有独立的时钟输入。该器件还具有一个异步
重置的移位寄存器。
该HC595A与SPI串行数据端口,直接连接上
CMOS MPU和MCU。
?输出驱动能力:15输入通道负载
?输出直接连接到CMOS,NMOS,和TTL
?工作电压范围:2.0到6.0 V
?低输入电流:1.0μA
?CMOS器件的高抗干扰特性
?在符合由JEDEC标准规定的要求
7A号
?芯片的复杂性:328 FETs或82等效门
?改进了HC595
- 改进的传输延时
- 50%低静态功耗
- 改进的输入噪声和闭锁免疫

网友D:
如果你有示波器,可以看波形。看shcp,stcp,以及看q输出脚的波形。595是及其常见的芯片,各种封装电子市场上都有,价格也在1元左右吧,可以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