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4-01-16):
我们有一台铝棒锯切机,plc用的是AB500,铝棒切完后有一台设备自动夹料找位放料,这个自支夹料机左右两边放料,
第一排放11锭,第二排放10锭,两边都一样,控制箱上有一个设定器,就是手动情况下,我要让它放在第一排第五个位
在打到自动后它就会自动找到那个位,现在手动设定的不管用那,不管设定到那一个位都只走到第一位,PLC程序里调整
数字确认后看的到有变化,讲的可能不太清楚,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那位前辈指点下。

楼主:
左右行走还有一个变频器控制它的速度

网友A:
现在手动设定的不管用那?
怎么个手动设定法?

网友B:
楼主的机器检查一下吧。

有人动过机器里面的程序没?
没有的话,检查机器所有的接线,传感器好坏。

要是涉及到改动机器程序就麻烦了,联系原机器厂家吧。
或者找个高手也得。

网友C:
把手动工位记忆,自动寻找手动记忆工位即工。

楼主:
手动设定就是,上一个负下面一个正中间是0到9的数字,用正负来调整字与PLC边接,用到BCD转换

楼主:
即工是什么不好意思,不太理解

网友A:
接线没有问题
输入点也是正常的?
那就需要一定的水平搞程序了

网友D:
楼主真的描述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