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6):
          55 千瓦的电动机,需要配多大的
空开?

网友A:
那要是看你是带负荷启动250A, 还是空载启动150A比较安全

网友B:
最好说明怎样的启动方式

网友C:
与电机额定电流相关,躲过起动电流。

网友D:
看样子不是电工吧?

网友E:
225A,250A都可以。

网友F:
250A的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G:
楼上几个都有钱

网友H:
工频启动还是250安的,如果是变频启动的话配150安的就行了。

网友I:
我这儿都是选160A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I:
这个空开的选择和负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要看电机的容量使用量是多少。

网友J:
200A应该可以.

网友K:
最大200A,最小160A。

网友L:
200够用了吧,250大了点。不差钱另当别论。

网友M:
变频器启动,只提供电机负载,150A空开可以。如果负载除了变频器和电机以外,还有其他附中设备,要把所有负载电流相加,然后乘以一个安全系数即可。

如果直起电机,250A估计都悬。

网友N:
负载和启动方式都要考虑的。

网友O:
常规计算方法千瓦*2基本是电流值。

网友P:
不是变频启动的话我会选择225A

网友Q:
160A吧。。这个电机运行电流不是太大。。

网友R:
160A的塑壳就可以了吧

网友S:
由于现在空开质量不同,建议还是使用200A以上的。

网友T:
建议还是配250A的。

网友U:
这么大的电机有直接启动的吗??????????

网友V:
安全的是250A

网友W:
200A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