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频烧毁

楼主(2014-01-16):
抱闸制动大线圈,380V, 刚换上一个月,又烧毁了。电阻零欧姆了。什么原因呢》》》 大家帮忙说一下

网友A:
这个很难回答
最好把实际情况仔细描述一下

网友B:
参数正确的话,电流过大或质量问题;不记得吸合不好时,是否电流增大。
呵呵,说了句等于没说的话,顶帖而已。

网友C:
   工作环境不好   还是调整的问题

网友D:
电磁式抱闸,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这毛病,原因有这几种,1,铁芯短路环断裂,2,铁芯吸合面不平整,3,机械磨损严重,造成铁芯错位,5,调节松紧度不合适,造成动、静铁芯无法紧密吸合,
      要是这几种问题都不是,就得考虑人是不是在作怪,

网友E:
电阻零欧姆,并不能表示它烧毁了,因为大的线圈,通常电阻都是毫欧基本的,你用普通的万用表根本测量不出来的。或许你说电阻无穷大,这样才能判断线圈是烧毁了。

网友F:
质量问题!

楼主:
我也认为是质量问题。另外这种大线圈,一般长时间通电不许超过多少分钟。

网友G:
松紧部件的位置是不是不合适了?

网友H:
这种故障除了线圈以外,更应该检查铁心可动部件

网友I:
请加我542146044我们交流一下,我曾经解决过类似问题但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

楼主:
这种大线圈,一般长时间通电不许超过多少分钟。

网友J:
弹簧太紧,电流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大线圈,一般长时间通电不许超过多少分钟。知道吗。告诉我一下。

网友K:
抱闸制动交流线圈常烧坏是通病,抱闸制动的制动间隙会变化,这样会造成线圈动、静铁芯之间距离变大,动铁芯吸不进来,线圈就烧了。因此要经常调整制动间隙,才能保证少烧坏,最好换用直流线圈或液压推杆。实际上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还用交流线圈的抱闸,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技术,早已淘汰。

网友L:
什么电机上用的啊?

网友M:
新换的线圈匝数线径不对也会烧的,铁芯调整不好,弹簧力度松紧不当也会烧线圈,电气控制坏了,长时间通电也会发热,机械卡住了,不能复位都是原因,楼主要细心地去检查,这里大伙都是提供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N:
铁芯调整不好,弹簧力度松紧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