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6):
求助啊。公司的高压变频柜用的是s7-200系列的,然后用的ak的触摸面板实现就地控制,总控是的dcs为远方控制,现在出现问题了,就是总控室给定的频率在面板上可以显示,但是面板上面给定频率不能随总控室给定的的系统频率一致并且一直在跳,但是把控制方式打到就地控制,手动面板输入给定频率控制电机正常使用。。。。。好吧,总结一句话,面板上有两个频率显示,一个是系统给定频率(dcs给定),一个是给定频率(可手动输入,在远方控制方式时随系统给定频率)现在不能跟随系统给定频率了,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么。。。。

网友A:
距离远的时候,模拟量信号和动力线要穿管,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B:
数据传输过程可能有问题,(1)干扰屏蔽不好(2)接触不良 (3)转换接口短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