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摆杆和电位器

楼主(2014-01-16):
在收卷过程中进行张力控制时,张力变化导致摆杆位置变化,进而电位器阻值变化,引起电压改变,但不明白的是电压信号和张力具体的数学关系是什么啊?求指点

网友A:
所谓用摆杆控制电位器,以前理论上也学过就是不明白这器件是直接可以买的到还是自己做。买的到的话器件名字叫什么我以前网上搜了下没找到。自己做的话具体有哪几个配件组成谢谢告知

网友B:
滑动电阻……

网友A:
可是滑动电阻如何上下位移调节阻值

网友C:
摆杆如果是用气缸平衡的,位置与张力无关,张力只跟压力有关(调节压力最好用比例阀)、摆杆位置偏移时调节牵引或放卷速度使摆杆回到摆杆设定点达到调节张力的目的;如果摆杆是用弹簧平衡的,摆杆位置与张力大小有关,摆杆位置偏移时调节牵引或放卷速度使摆杆回到设定点;

网友D:
其实就是pid闭环控制,不用数学关系,只要在变频器上把电压反馈的信号,比例关系调整好就行

网友E:
使用360度电阻膜电位器宁波产

网友F:
用个单圈电位器,套个小链轮,比较容易控制。

网友G:
没看见过,路过学习。

网友H:
这个与你设备具体机构有关,你可以设个系数,人工输入

网友I:
可以用直线电子尺

网友J:
回复 网友I:
4楼回答专业,全面
楼主可能没那么快理解

网友K:
摆动杆是用气缸控制的,控制气缸压力就可以控制张力,电位器就是检测摆动的幅度而已,其他就是一个分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