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现有一台变压器低压侧线圈规格是2X8毫米纱包线,连续工作不知能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A:
可以查漆包线的额定负载表吧

网友B:
呵呵,不是能输出多大电流。是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大就是多大。

一组线绕在变压器的次级,能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输出多大的电流,要看变压器的容量。
它的电流值已经是跟变压器有关联了,不能再按单股导线的线径算电流值了。

网友C:
参考变压器的功率P=UI可以算出一次侧I1,再根据电压比可以算出二次侧I2。

网友D:
觉得2楼、3楼说的有理,如果知道变压器容量的话;
还与冷却方式有关。

网友E:
是16平方的,是多股并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