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楼主(2014-01-17):
用PLC本身的脉冲输出端接到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问题是怎么弄出这个脉冲输出这个信号来呀?

网友A:
做伸手党不好,只帮你到这了,剩下的你自己查阅相关资料解决吧

网友B:
脉冲输出端接到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这是在做实验吗

网友C:
是不是想要这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点播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网友D:
接线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E:
200PLC脉冲输出在内部可以连接到计数的,不需要在外面连接。你看下高速计数器模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