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电流过大

楼主(2014-01-17):
水泵电机,250kw,运行时候电流达到700多A,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呵呵电机是高压电机还是低压电机?最好把电机型号说清楚了,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是多少,好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B:
不算大啊。额定多大

网友C:
这么大的水泵还没用过,不过小的水泵电机运行电流大还处理过。你要说明一下电机和水泵是那里生产的。

网友D:
   说说电压是多少   700安 的时候

网友E:
700多安,太大了吧?不知道以前是多少?是不是预示着有什么故障呢,像泵有问题了或者电机轴承不是很好了。望楼主参考,给更多详细信息。

网友F:
进水口有没有问题,东西堵了没?先看看吧。这么大的没见过,小的堵住了的话电流就会变大。

网友G:
第一,电流是否是真的这么大?要确认;
第二,电缆线和电机是否很热?如果是,检查电机传动部分和进出水口截面积,是否有问题。

网友H:
也要结合进出口负载检查,电流是钳出来的吗。

网友I:
250KW的电机400V的话应该没那么电流的,如果水泵电机过流的话可以检查检查:1.出水口是否有阻挡?2.电机轴承和水泵轴承是否良好?3.电压是否过低?4.电机绕组是否有匝间短路?

网友J:
如果是新的那就有问题了吧

网友K:
看了回帖,主要意见是:额定电流是多少、负载有无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了回帖,主要意见是:额定电流是多少、负载有无问题。

网友M:
我给你指点一下,你首先把泵出口阀门关闭,启动水泵看看电流是不是在额定范围内,如果在额定范围内再把阀门慢慢打开就好了。(关闭阀门等于空载,阀门全部打开等于满载启动电流当然大了)

网友N:
这么大的电机我没用见过,不过我建议楼主能介绍清楚,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O:
不太清楚这个大玩意,个人认为要从实际负载、线路、电机、控制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P:
现场水流情况如何?

网友Q:
9楼的说得对

网友R:
是不是电流表不准确,700多A电流,电机能受得了吗,还有你的电缆不发烫吗?,接触器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