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小弟现在做的一款产品中,需要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刀具出刀切割,达到设定时间后收回刀具,过一段时间再出刀切割,持续一段时间后收回刀具,以此循环……
刀具连接着刀架座,刀架座与气缸相连。请教论坛的前辈们,时间继电器和气缸之间怎么连接,或者需要什么元件,能够达到时间继电器控制气缸启动、收回的动作。小弟半路出家的,对自动化这块不是很了解,上网查资料说的也不是很明白,请论坛的前辈教教我,给我点指引和思路!

楼主:
以前是人工手动切割,现在想换成自动化的,不知道具体怎么弄,需要什么元器件配合,请论坛的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带汽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气动电磁阀,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是这个样子吗?这其中怎么选型呢?还有怎么接线,我不是很懂,可以说的细一点吗?谢谢你!

网友B:
选择双延时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时间继电器怎么控制电磁阀的,电磁阀又是怎么控制气缸的?可以讲讲吗?

网友C:
呵呵,看来楼主真的什么都不懂。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是工作计时,另一个是停止计时。

给个图给楼主参考,百度查的,好像是错的,楼主自己慢慢研究,呵呵呵呵,
楼主要动动脑袋呀,不然会生锈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44804732.html?qbl=relate_question_3

网友C:
补充:上面那个图按它的需求,是对的,楼主自己转换成自己需要的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啊!我继续研究!

网友D:
用双延时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E:
楼主其实真的很简单的,楼主这是要做产品真心劝你稍微花点时间啊不难的

网友F:
9楼的电路简单实用啊。

网友G:
我觉得还是买个水货plc好搞些.  国产的那种仿制的单片plc. 才一百元.  很便宜.  也很可靠.  买继电器的钱都可以买好几个plc.  简单的编个程序. 比继电器搞强多了.  关键是便宜. 实用!!!

网友F:
LS的也有道理,如果用你说的单片机控制板的话,输出直接控制24V的电磁阀,成本应该也不高。刚看了欧姆龙的双延时的继电器,价格是蛮贵的。前提那个水货PLC够耐用。

网友H:
不知楼主所切割何物,加机械气控阀直接控制气缸?切到位了停下返回。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噢!你们说的都蛮好,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是很明白!
1.普通的时间继电器(现在厂里机器上有使用的时间继电器),我观察发现都只带延时关闭,不具有循环功能。
2.9楼的图纸我看到现在了,还是不很明白。左边的-KT是干嘛的?右边的-KT(3)是带开启,延时,收回,延时,定时循环功能在一起的吗?
3.plc单片机可以录入好几个程序并自由选择吗?因为产品型号不一样,控制的参数就不一样。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啊!

网友I:
六楼说的很对  有成功经验

网友J:
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切的是塑料管,不知道为啥我的图片不能传上来,要不可以清晰点请教大家!
要实现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假设40s切割一次,过程就为:
开启机器,40s时出刀,持续5s,收刀,持续2s;
         80s时出刀,持续5s,收刀,持续2s;
         120s时出刀,持续5s,收刀,持续2s;
         ………………
因为要切的塑料管是不停的连续产出,所以这个切断的过程是循环连续的!
我的思路最开始是考虑使用感应器,通过感应伸出长度来反馈控制刀具出刀切割、收刀动作的,后来考虑到产品型号众多,安装感应器数量众多,一来不美观,二来维护不方便,三来成本也不低。
后来就考虑使用时间继电器,通过定时控制刀具出刀切割,再控制刀具收回。使用时间继电器控制过程为:
开启机器,40s时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出刀动作,出刀动作开始和持续时间一共为5s,然后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收刀动作,收刀动作持续2s;
80s时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出刀动作,出刀动作开始和持续时间一共为5s,然后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收刀动作,收刀动作持续2s;
120s时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出刀动作,出刀动作开始和持续时间一共为5s,然后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收刀动作,收刀动作持续2s;
………………
在整个循环过程中,除开出刀切割和收刀的时间外,要求其他时间气缸是不工作的(减少噪声和能耗),同时在收刀完成到下次出刀的这段时间内,要求刀具是不能动的(带自锁功能的继电器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白,能给点帮助吗?先谢谢你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切的是塑料管,不知道为啥我的图片不能传上来,要不可以清晰点请教大家!
要实现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假设40s切割一次,过程就为:
开启机器,40s时出刀,持续5s,收刀,持续2s;
         80s时出刀,持续5s,收刀,持续2s;
         120s时出刀,持续5s,收刀,持续2s;
         ………………
因为要切的塑料管是不停的连续产出,所以这个切断的过程是循环连续的!
我的思路最开始是考虑使用感应器,通过感应伸出长度来反馈控制刀具出刀切割、收刀动作的,后来考虑到产品型号众多,安装感应器数量众多,一来不美观,二来维护不方便,三来成本也不低。
后来就考虑使用时间继电器,通过定时控制刀具出刀切割,再控制刀具收回。使用时间继电器控制过程为:
开启机器,40s时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出刀动作,出刀动作开始和持续时间一共为5s,然后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收刀动作,收刀动作持续2s;
80s时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出刀动作,出刀动作开始和持续时间一共为5s,然后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收刀动作,收刀动作持续2s;
120s时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出刀动作,出刀动作开始和持续时间一共为5s,然后时间继电器给气动电磁阀信号,气动电磁阀控制气缸执行收刀动作,收刀动作持续2s;
………………
在整个循环过程中,除开出刀切割和收刀的时间外,要求其他时间气缸是不工作的(减少噪声和能耗),同时在收刀完成到下次出刀的这段时间内,要求刀具是不能动的(带自锁功能的继电器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白,能给点帮助吗?先谢谢你啊!
设备图传上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传不上来啊,一上传就提示上传失败,说我还没有登陆!也不能上传附件,只能文字回复,我不知道哪儿不对。。。

网友K:
看了这么多回复,发现楼主这块真的不太懂。可以用两个普通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用一个双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气动电磁阀的线圈。你现在需要先搞懂时间继电器和气动电磁阀。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传不上来啊,一上传就提示上传失败,说我还没有登陆!也不能上传附件,只能文字回复,我不知道哪儿不对。。。

网友L:
按楼主的意思,这个要用三个时间继电器了。另外6楼的图无法实现循环,,KT2吸合以后就不会断开了,KT1无法得电/

网友C:
回楼上,图中的电路是可以循环的。

工作原理:
KT1先通电工作,计时到达以后,接通KT2和KM2,断开KM1。
但是KT1本身还没有断电,继续通电保持着计时到达后的状态。

那么KT1什么时候断电复位呢?很简单,KT2计时到达以后就会断电复位。
也就是说,KT1线圈前面的那个KT2常闭,是断电延时。

网友C:
再次说明图中的工作方式:

①KT1通电,正转
②KT1时间到达----停正转,开反转,KT2计时
③KT2时间到,断KT1电源,导致KT1断电复位,再导致其本身和KM2断电。
④KT1复位后,由于KT2也断电复位,再次接通,重新计时。

楼主:
如图,图中气缸控制出刀和收刀,气缸的控制部分现在还没弄好,就没画,这张图行吗?

网友M:
6楼的图完全符合楼主口味,只要再加上用KM1和KM2的触点来控制电磁阀通和闭就OK了

网友M:
补充下,采用6楼的图需要选择双循环的时间继电器,也可用双线圈的时间继电器,这种接线简单很多。

网友N:
这么基础都不会,哎,现在的电工真敢做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不是电工啊,我是学徒,不好意思啊!

网友O:
买个时间继电器 和电磁阀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P:
看了楼主的帖子,觉得楼主只需要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用40秒动作继电器,而出刀4S缩刀2S时间控制没有必要,速度靠气缸阀门调节控制,出刀亮用限位开关控制。
就是40S时时间继电器动作,出刀。气缸阀门控制刀速,到达需要位置,限位开关1动作收刀,气缸阀门控制收到速度。到达0位时,限位器2动作,停止,同时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然后重复上述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P:
嗯,好!我试试!

网友Q:
两个时间继电器试试好了

网友R:
搞个DH48S的时间继电器与继电器就搞定了。。看你的工艺要求不难的。。

网友S:
我这里有你需要的时间继电器,拿去接上就能用

网友T:
用JSS48A-S有延时接通各延时断开自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