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中频炉可控硅是中频电源的心脏,它的正确使用对设备的运行非常重要。一台30吨的中频炉一年损坏10到25只可控硅属于比较正常的,如果经常烧坏可控硅,就要引起广大电工的警觉了。可控硅的工作电流几千安,电压通常在一两千伏,良好的主控板保护和良好的水冷条件是必备的。

   有效预防中频炉可控硅元件的损坏,主要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可控硅的超负荷特性:可控硅的损坏称为击穿。
   在正常的水冷条件下,电流超负荷能力可达110%以上;无电压超负荷能力,就是说可控硅硅在超压情况下,是肯定损坏的。再考虑到浪涌电压,厂家在制造设备时,往往都按工作电压的3至4倍值来选择硅元件。比如说,中频柜的额定工作电压是1750V时,就选2只耐压2500V的硅元件串联工作,相当于5000V耐压值。

   2、可控硅的正确安装压力:150-200KG/cm2。
   在设备出厂时,一般是用油压机压装。人工用普通的扳手最大力气也达不到该数值,所以人工装压时,不必要担心可控硅会被压坏;压松了,反而会由于散热不良而烧硅。

    3、可控硅的散热器结构:水冷空腔+多铜柱支撑。
   如果循环水太硬,就会在水腔内部结垢,造成散热不良;如果水腔内进入树叶等杂物,也会造成水流不畅。

   可控硅的出厂测试温度是100℃(结温),一般情况下,电柜循环水温保持在45℃以下就能保证它的正常工作。手持式红外线测温仪非常有用,用它来测量正在工作电源的可控硅温度及散热器温度,可及时发现异常点,处理故障。

   散热器的台面必须与元件台面尺寸相匹配,防止压偏、压歪,而损坏器件。散热器台面必须具有较高的平整、光洁度。安装时元件台面与散热器台面应保持清洁、干净、无油污等脏物。中频炉安装时要保持硅元件台面与散热器的台面完全平行、同心。安装过程中,要求通过元件中心线施加压力,以使压力均匀分布在整个接触区域。手工安装时,建议使用扭矩扳手,对所有紧固螺母交替均匀用力,压力的大小要达到规定要求。在重复使用水冷散热器时,应特别注意检查其台面是否光洁、平整,水腔内是否有水垢和堵塞,尤其注意台面是否出现下陷情况,若出现了上述情况应予以更换。

网友A:
说的比较对,但是,不全面,中频炉可控硅不应该总坏,我单位的中频装置使用7年了,可控硅一次未坏过。

网友B:
很好的帖子,那我把可控硅加大,会怎样呢?

楼主(2014-02-18):
一楼,7年没坏配件,太难得了。可控硅本身就是易损件。有些管子上机用一两年,有些可能外部因素,上机就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这么说,电压与压降有关,压降与关断时间有关,关断时间与频率有关……

网友C:
可控硅关键是不能过压、过流,其二要买品牌质量好的,其三购买可控硅的参数很重要,每组的参数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