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是不是比较类似的东西?

网友A:
变频器主要用于调速,伺服主要用于定位。
变频器主要带异步电机,伺服主要带同步电机。
控制上,变频器一般比较简单,伺服一般比较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的算法比变频器复杂很多吗?

网友B:
伺服控制要求比变频高,变频只是简单调速,伺服除了转速还有位置的控制精度。

网友C:
变频器一般设定好参数就行了,而伺服要用算法。

网友D:
主电路差不多  控制方式和反馈不一样吧

网友E:
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的区别
1、变频器是控制异步交流电机,伺服驱动器是控制专用的伺服电机。
2、变频器大多数场合是用在开环控制的场合,矢量变频器能用于闭环控制。伺服驱动器能进行位置、速度、电流三闭环控制,控制精度和相应速度是非变频器能比拟的。

网友F:
最近在学习伺服

网友G:
变频器既有传动控制的也有伺服控制的。比如,西门子的6SE70,后缀是VC的,就是传动应用;后缀是MC的,就是伺服应用。而他会统称变频器。伺服控制器,如果是交流的,说他是变频器也未尝不可呀。

是不是伺服,不在变频器,而在电机的形式和它所承担的控制工艺。伺服电机就仅是配上伺服控制器可以吗?不是呀,普通的变频器+PLC+伺服电机也可以呀。

不要对概念过分的去细分,去强制的定义。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条件不一样,结果就会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灵魂。关键是知道伺服控制的基本原理。掌握了原理,就能够知道他的基本特征了。

网友H:
k版很专业哦

网友I:
其实很多高端的变频器和伺服系统已经同化了,主电路两者也基本没有差异

网友J:
     伺服系统又称随动系统,有位置控制,速度模式,转矩模式。
      顾名思义,响应要快。

网友K:
变频器比较独立,伺服一般受上位机控制,是执行器件

网友G:
伺服也有操作面板,同样可以在操作面板上操作。只不过若想完成伺服工艺的控制,需要上位的支持。在自动化系统中,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一样,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网友L:
变频只能实现简单的伺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