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100报PO.FF

楼主(2014-01-17):
小弟这有台单相英威腾变频器,上电报PO.FF,应该是欠电压,但是实测母线电压跟变频器上的监视母线电压一致,主板和控制板上的基准电压也对,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释

网友A:
接触器是不是有信号返回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相的

网友B:
加的是直流电的话就是缺相检测问题了,重点查直流母线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加的是直流电,加到400V的话就不报了,变频器显示的母线电压也正确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报POFF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貌似你没有描述清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实测母线电压跟变频器上的监视母线电压一致,主板和控制板上的基准电压也对,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释
只能够说明电压检测电路正常!并不是代表供电电压正常!
所以老实交代实际供电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直流电,直接加到+,-上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题应该在主板上
1、过压、欠压保护电路有问题
2、不排除保护电路中基准电压出了问题

网友A:
主板电压等级是380V的,得改参数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你看看电机参数是不是380V的,如果是就得近入PE组参数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击参数是22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怀疑是基准电压的问题,但是我又算不出它的基准电压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