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本人新购了一个RS232转485/422的转接口,此接口需有源(10-30V直流,350mA),请问,是否可以使用FX2N的24V向其供电呢?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只要FX2N的24V能对外给予这个转换器提供350mA的电流(容量够)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用,但PLC的24V直流电源容量小,其他用此电源的东西所需要的电流是否够,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C:
只要电流够大 应该没问题 请放心使用

网友D:
呵呵;一般来说,这个转换器DC24V供电所需电流如果是350mA,除非你的PLC上DC24V电源除了供这个之外,什么都不接,勉强够用;

网友E:
要计算容量是否足够,查下PLC手册,看有多少剩余容量可以用。
一般来说,PLC端提供的容量不会太大。建议还是另找电源。

网友F:
楼主不要丢西瓜拣芝麻哟。

工控上讲究的是稳定,安全,持久。要是把PLC的电源拖垮了,真的是拣芝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再搞个电源,谢谢

网友G:
我都不用电源

网友H:
没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I:
好多的时候为了省一个配件,有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没有办法估量的,我之前也是用汇川plc电源给触摸屏,用的好好的,突然plc就报警,停止输出,带来的后果我就不说了,就找问题就找了1天,所以我希望楼主能引以为鉴,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