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故障时这样的,一个主站,三个从站。用Profibus 总线通讯,主站 ,从站都是 CPU315 -2DP ,报警时 所有的PLC SF 灯常亮,BF 闪烁。怎么解决呀,从哪方面着手呀!本人愚笨,望高人指点。

网友A:
还是要挂上电脑看看.  看是什么故障说明. 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西门子的诊断功能强大的很. 而且不会有错误的. 首先相信它才对!sf灯是系统故障.  bf灯是说从站没监测到?good luck

网友B:
DP头有问题吧

网友C:
这个你要分情况 如果你是在调试中的系统出现SF灯这就是有好多原因了  如果你是使用中的系统之前一直正常使用 现在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其它的原因了 具体情况你还是先说一下 这样可以答到较为靠谱的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只想知道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实际情况在这里也说不清楚。之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头有问题吧
这东西一般不动,怎么会坏呀?

网友D:
从硬件入手,先换DP总线接头,再查profibus线缆。
有时接线处不好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C:
如果之前用的好好的 哪就肯定是硬件出了问题。从端如果是ET2000你可以一个个试过去、使用中的系统出现这情况只能是硬件问题  调试中的 部份OB 没下载 硬件组态不符合 地址不符合实际都会出现 具体情况说不清楚 就没办法了。我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况 所以从站SF灯亮 可能和你遇到的不一样

网友E:
在线看下硬件配置,看看是所有从站都没有挂上还是其中一个啊?

网友E:
站地址是否有冲突的 , 实际硬件是否和硬件配置一样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可能是氧化,什么工业环境?有腐蚀气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氧化,什么工业环境?有腐蚀气体吗?
就是灰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