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盘不送料了

楼主(2014-01-17):
震动盘是电磁铁作为驱动的,间隙、弹簧片是绝缘板的。现在不送料了,调大频率后,料往后走(应该是往前走的)这是由哪几种原因引起的呀

网友A:
看着像制钉子的设备,也碰到过,没解决。关注高手回答。

网友B:
一般都是控制器问题  频率不对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除了频率和振幅应该没别的原因。

网友E:
换控制器试下

网友F:
把振盘拆开看看是不是螺丝松了或是弹片断,或是调一下弹片的角度位置

网友G:
看看是否物料含水量过大了

网友H:
频率不对或者是线圈装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