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我公司有台三菱F700变频器,恒压供水3.6公斤,现在变频只能供到3.2公斤  50HZ  ,数显表上显示323.8V   但是启动工频一会就打到4公斤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出 电压不够啊    转矩不够  转速也一个不够

网友B:
你好!你们那的供水压力怎么这么大 3.2兆帕压力好厉害了喔 我们的空压机才0.8兆帕左右

网友C:
电压低了吧

网友D:
0.36Mpa才对吧?

网友E:
首先楼主肯定将单位搞错了,应该是0.36MPa,俗称3.6公斤力。
其次,你只监控了变频器端的电压,却没有看到转速,请问转速是多少?
然后,如果转速还是50HZ,说明PID还没有开始调节,也就是比例(P)设的过小了.
最后,再考虑调节积分,微分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楼主肯定将单位搞错了,应该是0.36MPa,俗称3.6公斤力。
其次,你只监控了变频器端的电压,却没有看到转速,请问转速是多少?
然后,如果转速还是50HZ,说明PID还没有开始调节,也就是比例(P)设的过小了.
最后,再考虑调节积分,微分的问题。
说得好

网友G: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H:
看看变频器参数里的设置,应该是设置问题了

网友I:
变频器复位, 断电 五分钟后重新调试, 323.8V 电压很不正常,就算是高频干扰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J:
你的设定压力是多少  反馈压力是多少 变频器肯定是按照反馈压力来执行的  反馈有问题 如果用电阻远传压力表里面容易堵塞会有那情况  ,变频一直保持恒压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比如一拖二的 压力一直打不到早就两台泵都是工频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设定压力3.6公斤,压力表上的数值和控制器(cpc-3,雄华)显示的大致一样,开始用工频管网压力打到4公斤,停止工频,使用变频,压力下降为3.2公斤,并恒压再3.2公斤,变频器上没有报故障,请问50hz时的电压是多少?问题会不会出在控制器和压力传感上?

网友K:
变频的基频没有调对,要50HZ基频才是。

网友L:
#5楼  说的对

网友M:
是容量不够吧,实际输出不够转速

楼主:
调了力矩P0=4.上限频率P1=60HZ.基频P2=60HZ.PID比例带P129=60
压力3.6公斤,输出电流20A

楼主:
开机实测控制器去压力表的VCC.*电压为2.1V,疑控制器有问题,本应有5V
谢谢变频交流群的东方兄技术帮助

网友N: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变频器45Hz,电压150伏。变频时压力不上去,工频可以。但,以前是可以,用了7-8年。是否会是变频器出故障?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O:
变频器带载能力下降。换一台变频器试一下。测母线电压,滤波电容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