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施耐德ATV71,132KW。俩小时车程去客户那维修,是一个大型发电厂,变频器带的是风机,一年多了。
故障是这样的,上电后电网三根线对地电压分别是200V、200V、280V,相互间电压还是380V,现场没零线,只有地线接了变频器外壳,柜子应该也接了。试了好几次,只要上电,电网就故障!上电前是很标准的三个380V,对地220V,误差很小。
介绍下环境,控制室很干净,看起来像是天天扫地的,变频器有两个,一样型号,分别在并排的两个柜子里,接线什么的都一样,一米外是一排98年的配电柜!!!电机目测离变频器有10米远。
话说还有一点,这俩变频器的编程面板一直是安着的,竟然都坏了,带去的面板一插显示正常!

网友A:
有没有拆掉负载以后测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一相对地电压不正常?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变频器的原因了

网友B:
变频器对地短路了吧,还有就是拆掉电机试试

网友C:
应该是其中一项电源对地短路 造成上述现象

网友D:
拆掉电机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E:
地线是虚的吧

网友F:
电网故障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地短路了!为什么对机柜外壳还有电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网对地应该是三个220V,故障后就是200,200,2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没有开机运行,只是给三相输入端加电压而已,和负载无关吧!!!对地应该是三个220,现在是200,200,280…………问::可能是哪个地方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坏了是变频器内部哪里坏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对零线是220吧

网友H:
查一电网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接地对地220V说明你的接地和变压器那边的中性点(零线)没有真正的接在以前 要是接地有效的话空开会短路跳脱。
你的电源电缆是不是带铠甲的那种 按照你的情况 应该是电缆受到了外力其中一相和接地短路在了一起 而且接地有没有和变压器的中线有效接地造成了上述现象

网友I:
比如零线和其中一相接一起了  线路长的话根本不跳的 量三相之间还是380V 但是有一相对地没电了  其他的有一相会变成220V

网友J:
如果真有一相对地,有一个相电压应该是0V吧?难道是虚对地?
问题是280从哪来的???
不解,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K:
应该是一项电源对地漏电,造成三相电源零序和不为零,地线和零线通过大地形成回路,造成变压器接地和零线都带电,这样就造成电源虚高的电压。

网友L:
上电才会出现的话,那应该检查变频器周边的线路跟变频器对地线的连接,有可能线接错或者其中一相跟零线虚短了。

网友M:
好好查查,查出说下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场没有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L:
都用了这么久了!怎么可能是接错线!这电厂也不小啊!很多年了,电工们对电压的维护还是相当好的

网友N:
感觉问题出在变频器的电源前端,查给变频器供电的部分。

网友O:
两个变频器都是这样还是就一个啊?

网友P:
   a  相接地了
  完全接地

网友P:
不完全接地

网友Q:
是源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话说前端是一个断路器,一小时检查时有出现过三次推不上去的情况,后发有一相现偶尔会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O:
就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