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型号的欧姆龙的PLC。。

楼主(2014-01-17):
之前有一个PLC是CPM1A-30CDR。是日本产的。。现在又在某个论坛收了一个同型号的是国产的。。那个做工差别可不小。。

楼主:
我想说的是这东西一经国产就变成这个样子。。做工也差远了。。

楼主:
再上个日本产的那个PLC

网友A:
呵呵小日本的东西还是很好的

楼主:
那个国产的怎么看都像山寨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像是仿的。。拆开看了CPU是欧姆龙的。。

网友C:
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D:
欧姆龙CPM系列的输出触点的使用寿命不咋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CPM系列的输出触点的使用寿命不咋样。
你没有按规范使用
不能和早期的比,不是同类继电器.

网友E:
能用就行,外观不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CPM系列的输出触点的使用寿命不咋样。
你没有按规范使用
不能和早期的比,不是同类继电器.
这可是北二机生产的机床,在电磁阀线圈并有二极管,不知你觉得应该怎用?我后来用三菱PLC代用,效果明显不同。

网友F:
外观是其次

网友G:
呵呵;这算什么新闻呀;
CPM1A在上海生产了多少年了;

网友H:
感觉它的下一代产品CPM2AH就比CPM1A强多了,不只是多了一个通讯口的问题。

网友I:
现在山寨的东西太多的

网友J:
质量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像是仿的。。拆开看了CPU是欧姆龙的。。
你这个产品是从某网站掏来的,据观察是二年前的产品!是不是翻新还不清楚,.
此产品还没见过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CPM系列的输出触点的使用寿命不咋样。
你没有按规范使用
不能和早期的比,不是同类继电器.
这可是北二机生产的机床,在电磁阀线圈并有二极管,不知你觉得应该怎用?我后来用三菱PLC代用,效果明显不同。
NN多年不用三菱PLC,还是10mm宽的继电器吗?
你可以问一下"ZCMY 版主"欧姆龙的C20停产多少年了,我告诉你还有人在用,还用的很好,哪里的继电器与三菱的同尺寸,我以前修三菱PLC的继电器就用C20里的代替.
C20的下一代,CxxP,
在后来CPM1A,接下了CP1
你提到的北二,使用就是这样接续使用的PLC,前二个型号的继电器10mm宽,后二个型号的继电器5mm宽,可想外电路是不是应该变一下?有小小的变化,加个二极管.
具体到寿命,你可以看看是正常使用寿命到了,还是负载设计问题.记得此机继电器机械寿命300w,电气寿命10w.

网友D:
欧姆龙的C**P的质量确实不错,我们这也有使用,并且到目前为止输出触点还没有坏过,而CPM系列在使用过程中输出触点的寿命确实比三菱的要低(FX1N的也比较差),我们这不仅有北二机设备,也有青海机床厂的,输出都并有续流二极管,至少从我们使用的效果来看不如三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是外观的差别。。质量,做工。。都不是一个级别。。明白没。。

网友G:
呵呵;80年代的PLC主要是考虑产品的使用寿命及稳定性,OMRON当时还号称PLC可以稳定运行多少万小时,而且当时的PLC体积比较大,用的元器件寿命相对来说也比较长;
像OMRON的C28P C40P C60P的确现在还有在继续服役的,三菱的F1系列也是如此;
现在的厂家讲究的是如何更新换代的快,否则一个产品你一台用上几十年,还升级个什么劲;

网友K:
不是同一版本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呵呵;80年代的PLC主要是考虑产品的使用寿命及稳定性,OMRON当时还号称PLC可以稳定运行多少万小时,而且当时的PLC体积比较大,用的元器件寿命相对来说也比较长;
像OMRON的C28P C40P C60P的确现在还有在继续服役的,三菱的F1系列也是如此;
现在的厂家讲究的是如何更新换代的快,否则一个产品你一台用上几十年,还升级个什么劲;
这是一方面,80年代国企要用PLC必须报批固定资产,用户爱护着哪,现在维护好的使用10几年的有的是,不珍惜的半年都不到,还说是质量问题,甚至拿翻新件说事.

网友G:
以前的PLC体积大,线路板上元件密度低,像继电器这些也都在很多;
但在集成度高了,继电器也小了,线路板里只有脏了或一点点导电的东西进去,可能就会烧毁了;

网友L:
工控设备生产企业不断的升级换代 导致我们这些设备使用单位跟不上发展啊 真要被他们拖跨的样子。就我们单位来说把 前年没了200台意大利的纺织设备 花了2亿多 就电气设备的备用件也花了1000多万   今年单位又订了200台同一生产厂家的设备 被告知原来的设备已经升级了所以花了买设备的钱外光光买电气的备用件就又要1000多万啊 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有的选择我们宁可要原来的啊

网友M:
生产的检验标准不一样,国内产品普遍存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个PLC有扩展接口,那加几个扩展模块?型号是那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