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今晚闲着没事,修个变频器,开始先不管牌子,通电,不显示,测量一下,发现直流有短路,拆电容,正好拆对了,一个450v560uf的电容短路了,于是换新一个。通电,这回的故障现象时,电源灯 打嗝,想要亮,没亮起来继电器也没有吸合,看电路 2个120欧姆电阻供电给电容,但是电容上还是没电,发现这个器件,应该是个保险,以前没见过,我测量有电阻40欧姆,通入直流电,竟然还能发热,好像个电子一样,我怀疑是他坏了,是串联在2个电阻之间的,我直接用个铜丝短接,通电,显示正常,但是开机就显示了er.8故障了,怎么查也没查到说明书,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啊。查牌子是杭州隆康变频器。LK-200 0.75kw 220v但是公司太小了,连个正式网站都么有,说明书更是查不到,有知道的告知一声哦。

还有个器件,不知道是啥东西,好像激光一样的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A:
第一张图又是什么倒闭电子厂的做电路板的光电设备吧。

最后一张图应该是热敏电阻,类似于CRT电视机消磁元件的功能吧。
原理就是两端接通电源,瞬间大电流发热而内部断开。楼主拿个打火机烤一下再测量电阻值看看。

网友B:
那个有警示标识的是氦-氖激光器,发出的是红色激光,如果没漏气的话加上直流高压就能发光。

楼主:
哦。那么厉害啊,我看像个激光,但是不知道到干什么的,另外我还收拾了1跟激光灯管,长度约20cm不知道还不是这里面用的,不知道这个灯管怎么能发出来激光。

网友B:
“激光”一词是百分百的中文词汇,其英文是LASER,由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组成,意思是“光受激辐射放大”。有一次在回校的火车上与几位来旅游的香港青年聊天,他们问起我的专业,我说激光他们几乎不知道是什么,想起港澳台好像叫“镭射”,一说似乎就明白了。

网友C:
没见过,看起来是个好东西

网友B:
氦氖激光器大体上的发光原理:发出激光的主要是氖原子,氦原子做辅助激发,在高压电场的电离下气体先产生辉光,光子不断在两个反射面间来回碰撞气体原子,使原子的能级越来越高,最终以强光形式将能量释放出来。氦氖激光发出的是连续激光,通常用于准直瞄准、目标指示。
你说的那根灯管可能是脉冲疝灯,给固体激光器作激发的光源,你可以用作闪光灯,杠杠的。

网友D:
是不是很危险啊

网友B:
千万不要让激光照到眼睛!

网友E:
变频器的故障有很多,问问咸老师吧。

网友F:
   激光避免眼睛直照

楼主:
这个就是激光灯管,不知道能不能当闪光灯,当闪光灯就可惜了估计,如果是能用的激光灯管起码得值500元国产的,进口的可能更贵呢。

网友B:
气体放电灯泛称弧光灯,看来还是新的没用过。看看那些小字有无标明气体成份?通常以氙气(Xe)居多。

网友G: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上使用的。

网友H:
那个是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机器已经修理好了。坏了个大电容,一个自恢复保险丝,自恢复保险现在的阻值为40欧姆,过大了或者说失效了吧。但是通电能发热。直接短路掉。原来报er。8是没有接温度开关的原因,接上去就ok了。

今晚修理一台天正2.2kw的变频器,好像是ls07坏了。没有这个件,没发换,等着发件吧,变频器是有频率显示,但是无电压输出故障。经测量 ls07输入2.5v 输出0.9v 估计是他的问题。

网友I:
恭喜楼主问题已解决,那却是个激光发射器,里面应该有一线路板和一个激光头,轮胎制造做中心线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自恢复保险丝

我赞成这个说法

网友K:
楼主搞什么东东的???

网友K:
杭州隆康变频器我知道,我还跑他们电子市场的店里去过。

楼主:
哦。可能只搞一些纺织机 织袜机之类的横机用的变频器,用的起码是模块机。不过网上可没有说明书呢。多亏厂家给我发个电子版的。

网友L:
小品牌,产品不成熟。

网友M:
固体激光器,不知道作用?

网友N:
laser 激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