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设置

楼主(2014-01-17):
普通电机。现在有一个变频器,如果我将变频器最大频率设置为100Hz,请问电机转数会提升吗。

网友A:
会上升,只是电机会受不了的。

网友B:
100HZ真没用过,我这里最高用的60HZ

网友C:
转矩会下降,满载的话电机会烧毁,轻载对电机也不好!轻载我用到75电流就过载了,电机发热。

网友D:
需考虑电机的机械和电气性能,2楼经验可供参考。

网友E:
当然,普通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调太高了电机容易损坏的

网友F:
首先到了100HZ后,转速是50HZ时的二倍,电机动平衡性能是一个问题,可能振动会很大;
另外,电机是普通的国产电机的话,里面的轴承只是按50HZ配置的,在二倍转速下运行,用不了多久轴承就寿终正寝了;
所以,普通的电机不要在100HZ下长时间运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普通电机。现在有一个变频器,如果我将变频器最大频率设置为100Hz,请问电机转数会提升吗。
转速会响应提高的。我实验过空载130HZ,丹佛斯变频器,声音变调。

实际应用是不可以的。

网友H:
应该会快起来的 不过这么高的转速估计普通电机会吃不消啊

网友I:
应该会快起来的 最好换变频电机

网友J:
如果变频器好的话   频率会达到  看负载状况,能达到转速  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K:
会转的,但电机受不了的啊。

楼主:
哦 明白了。

楼主:
如果我换成了0---100HZ 的变频电机 是不是就可以设置成100HZ 了

网友L:
我碰到过,工业洗衣机用普通单电机高脱时,工作在130赫兹。

网友M:
看电机名牌了,理论上应该用变频电机。

网友N:
回复 楼主:
如果电机允许,100Hz当然可以了。我们用的普通电机把轴承换成高速的,然后转子做了动平衡,都是用在200Hz以上,最高300Hz(两极的异步电机18000rpm)。

超过50Hz运行的传动系统,在运行以前,一定要把变频器内的电机等效模型设置好,否则超过50Hz以后,电机的运行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噪声振动都很明显。而电机的等效模型越准确,控制的特性就越好。

网友O:
转速升高,转矩会变化么?

网友N:
50Hz以上,转速升高,电机驱动转矩的能力就下降,这是进入恒功率调速范围的标志。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说的非常好。本来想给你点分着,一看你是版主,而且分还比我多。所以就不给了。

网友P:
不知道电机的轴承怎么样?能不能承受得住!

网友Q:
转速会升高,但是估计这台普通电机用不了几天.

网友R:
16楼说的好,我想问一下普通电机达到50hz后定子磁场达到饱和了,电机转速应不会再上升了。

网友S:
50赫兹以下是恒转拒,超过50赫兹就是恒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