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通过触摸屏到plc的写操作正常,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设置频率
可是读频率,电流等就读不上来,请问是什么原因
变频器是安达VCD-1000
plc是施耐德TWd AA16DRF
触摸屏是步科EVIEW

网友A:
PLC程序有问题

楼主:
读地址码 功能码都对,所以读的程序应该是对的

网友B:
仔细看看变频器手册,是否可读呢?

网友C:
触摸屏连PLC应该没问题,你的PLC读到变频器的频率、电流了没?
读地址码 功能码都对,寄存器起始地址对么?

楼主:
上面是变频器的通讯地址,读2101H能读上来,读2102H-210BH都读不上来plc监控的时候就读不出来,是不是他给的这个协议就不支持啊

楼主:
之前表达的有问题不是读不出来数据  而是读的数据不对

网友D:
变频器还搞个VCD的型号 唉

网友C:
用modbus调试助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