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问题

楼主(2014-01-18):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当我们把电磁阀插头从阀上拔下来后,电磁阀插头里面的指示灯是亮的然后插上去灯又不亮了(补充一下:正常情况是当我们给线圈线圈通电电的时候灯才会亮)

网友A:
线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哟,不是的,就是从一个正常的阀上拔了电磁阀插头灯就会亮,插上去就不亮了

网友B:
如果是直流的,应该是线接反了

网友C:
动作还正常就不考虑了。指示灯在插头上,通电时拔下来也亮的,

网友D:
能够亮多长时间?
短时间亮,可考虑是剩余电荷(线圈断电时的反向电压,比如泄漏电流);长时间一直亮,可考虑是感应电。
当然,我这只是猜测。

网友E:
重复多次还是这样吗

网友F:
电磁阀插头里面就一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

很显然,发光二极管接在交流电路上也是能够发光的,只要给它的工作电压不超过它的耐压范围。
为什么呢?因为发光二极管本身具有单向导通并发光的功能,也就是能够接入交流电压并进行工作。

楼主的问题自己可以去验证:
正常情况下,有电源到达电磁阀插头,发光二极管才会亮,没有电源到达,怎么会亮呢?

网友F:
楼主的情况,有一种可能就是:

电磁阀插头电源供电线路过长,线路复杂,与动力线路缠绕,或存在火线接通,而零线断开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在线路中感应出电压的,但是这个电压不足以驱动电磁阀线圈进行工作,当插头没有连接了电磁阀线圈以后,哪个电压就足以驱动发光二极管进行发光了。

网友G:
    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只要有大约0。7毫安就亮啦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有道理。

网友I:
可以找到线路电源,查一下供电电压。

网友J:
换一下线

网友K:
如果是直流的,应该是线接反了,另外通电时拔插头线圈自感也会造成发光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