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实测测开关变压器好坏结果

楼主(2014-01-18):
看到论坛有用示波器测开关变压器好坏的讨论,实际测试了一下,结果如下:
1、离线开关变压器1个(确定是好的),信号发生器1台,示波器1台;
2、信号发生器设置为:方波,占空比50%,幅值1V;示波器设置为:直流输入,衰减X1,其它手动调节;开关变压器初级接信号发生器,个绕组呈开路;如图1;
3、测试波形如图2。
图一
图二

楼主:
同样的设置和配置,现在:
1、把开关变压器的某个副边绕组短路,图一;
2、测试波形如图二;
图一:
图二:波形幅值减小,有一定的畸变,特别是水平时基周上不够平直较明显;但将时基周拉长后看,则波形基本没有明显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在测试开关变压器在电路板上的情形。
1、与上面的开关变压器完全相同的电路板,初级接信号发生器,副边接示波器,如图一;
2、正常波形,图二;
3、短路某一副边,波形如图三;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B:
不要发脸盆这么大的图吧,变压器的损坏,个人感觉大多是问题出在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发脸盆这么大的图吧,变压器的损坏,个人感觉大多是问题出在初级。
不知道如何把盆变成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发脸盆这么大的图吧,变压器的损坏,个人感觉大多是问题出在初级。
其实判断初级是否有短路一个
表
就搞定了
没有示波器的表示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