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晶体管输出信号

楼主(2014-01-18):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吗?NPN触发时,4号线/黑色,输出的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PNP触发时,4号线/黑丝,输出的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在实际仪表应用中,端口是不是只有3、4号线。电源线是藏在电路板里的?

网友A:
NPN为低、PNP为高。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动手接24V电源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NPN输出时,控制的是0V,对应负载的+极直接连电源的+极,NPN输出(4号/黑线)接到负载负极;
PNP输出时,控制的是+级,对应负载的-极直接连电源的-极,PNP输出(4号/黑线)接到负载+极;

网友D:
在实际仪表应用中,端口有1,3,4号线.其中,1,3为直流电源正负极,4号线为输出信号。
通常棕色线为电源正极,兰色线为电源负极,黑色线为信号输出。
NPN三线制,负载接在正电源和输出之间,触发时,4号线/黑色,输出的是低电平,负载得电,负载中的电流流向是从正电源端经过负载到输出信号端,再经过电子开关到电源负极。
PNP三线制,负载接在负电源和输出之间,触发时,4号线/黑色,输出的是高电平,负载得电,负载中的电流流向是从正电源端经过电子开关到输出信号端,再经过负载到电源负极。

网友E:
签名中可以附有广告吗?ZCMY斑竹

网友F:
实际仪表应用中,
1、3是电源线,4是信号线,
PNP输出时,4输出高电平,NPN输出时,4输出低电平
这样解释更简洁些

网友G:
一般情况,现场控制器或者PLC之类的输出,需要外部提供电源。PNP输出高电平有效,NPN输出低电平有效。负载电阻一个是上拉,一个是下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动手接24V电源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同意一测便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您,的解释很详细,我看了之后,就懂了。所以就把分给您了,嘿嘿。晶体管基本都是直流24V供电,PNP信号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是24V吗?或者略小。

网友I:
听西门子的工程师说过,一般欧系和美系都是用PNP输出,日系喜欢用NPN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您,的解释很详细,我看了之后,就懂了。所以就把分给您了,嘿嘿。晶体管基本都是直流24V供电,PNP信号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是24V吗?或者略小。

对的,这个高电平信号略小于24V,其值=24V-Vceo,而这个Vceo一般只有零点几伏,对应晶体管的电子开关输出级的饱和压降。

楼主(2014-05-04):
回复 网友C:
你好,小弟愚钝,您说的这个负载,是单独在回路中串一个电阻,然后接到数显表或者PLC?还是信号出来直接接到数显表或者PLC当中?因为我没有亲历经历过接线,所以概念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小弟愚钝,您说的这个负载,是单独在回路中串一个电阻,然后接到数显表或者PLC?还是信号出来直接接到数显表或者PLC当中?因为我没有亲历经历过接线,所以概念不是很清楚。谢谢
   这个负载,可能是继电器的线圈。
   也可以是PLC的输入端。
   接到数显表,那得表示特定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