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今天早上一上班,退火线组长打来电话说有台感应炉坏了。到感应炉配电柜跟前打开柜子目测了一番,十二只lgbt暂时还没发现炸的,驱动板上指示灯也都亮,驱动电源应该没问题,用示波器量了一下,好家伙,烧了四块igbt,驱动板坏三块,原件都有。把坏的原件更换之后打开电源一看,驱动板上指示-15伏电源的指示灯不亮了,不对呀,刚才还亮的啊,用表一量,果然那一路电压没有了,板子上7915烧了,这板子不容易坏啊,肯定有短路存在,细致检查一便,原来驱动板有两根线接反了,-15和0伏反了,改接过来之后又换了一块电源板,电源打开,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全都正常,上电,机器功率起来了。哎,粗心大意差点酿成大事故啊,电源负压没有了,igbt能炸一大半。

网友A:
高手啊
有机会多学习

楼主:
这个高频感应炉其实和变频器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B:
工作要细心啊。

网友C:
找到原因就好,下次估计就得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