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双电梯联动控制 PLC300 求编程思路,14层楼高,一座电梯在6楼以下不停,另一座9楼以下不停,求各位技术控们给点思路,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技术,给你聊聊当年在工地搬砖时见过的电梯怎么动作吧,设计完全不会,不然也不会搬砖了。
双梯联动就是说两部电梯,但楼层内只有一个呼叫控制盘,盘上只有上行、下行钮。你呼叫时只会有一部电梯相应,另一部忽略你的呼叫。例如你在十层呼叫,两部电梯有的情况分好几种。1、两部电梯都空闲,离你近的相应呼叫。2、两部一部空闲一部运行,这是比较麻烦的,分几种情况,而且见过的几个厂家动作也不相同,说我最喜欢的吧。A、动作电梯运行方向和你呼叫方向一致,并向你靠近分两种情况,a1、动作电梯离你较近,动作电梯相应呼叫。a2、空闲电梯离你较近,空闲电梯相应呼叫。B、动作电梯运行方向与你呼叫方向相反或动作电梯运行方向和你呼叫方向相同但远离你,空闲电梯响应呼叫。3,两部电梯都在运行中,这是最麻烦的。a、两部电梯都运行方向和你呼叫方向一致且都在靠近你,离你近的相应呼叫。b、两部电梯运行方向和你呼叫方向相反,先停下来的相应呼叫。c、一个相同一个相反。。。。。。
我不想写了

网友B:
你说的是并联控制吧?我是电梯行业的。

网友B:
楼主,这么高的楼层用PLC控制不经济。直接用微机控制系统吧。一体化的也行,经济。

楼主(2014-02-18):
回复 网友B:
您有程序让我看一下吗

网友B:
程序有,你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