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用PCPPI也可以吧?

网友A:
smart200还没用过,是不是比200还便宜点啊

网友B:
直接用网线呀!

楼主:
别人写过程序也没有关系?
IP地址不需要设置一样的?

网友B:
在编程软件里查看一下可访问的硬件,如果物理连接没有问题,会显示CPU的IP地址,然后把电脑的IP地址与PLC设置为同一个网段!

网友C:
直接以太网下载

网友D:
以前用过,应该可以

楼主:
用以太网连接上了
谢谢大家

网友E:
上载下载程序、参数、数据块用网线,连接触摸屏或上位机可以用串口也可以用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