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度表计量

楼主(2014-01-18):
这个表取了三相的线电压,还有三相互感器。表接线图显示 I1*  I1   I2*  I2   I3*  I3, 我想问一下,如果带星号的都接互感器的K1,不带星号的接K2,或者,带星号的接K2,不带星号的接K1,这两种接线方法行吗?

网友A:
接错电表会反转

网友B:
应该是分进线跟出线的

网友C:
如果一块表中有两种接法,就有反转的一相。

楼主:
那大家说 IA*, IA 哪个接K1,哪个接K2,K2一般是接地的。

网友D:
试一下K1接没有星号的接线端子,楼主不上传图片让大伙帮忙辨认,只有自己尝试是否正确了。

估计K1接有星号的接线端子,电表会反转,因为应该只有唯一一种,而且也只能有一种正确的接线方式。

网友E:
电表接线盒上一般都有接线图的,照上面接就是了。

楼主:
那个是数显表。前面3个端子 是 UA UB  UC 后面 就是IA *,  IA ,我估计 IA * 应该接K1,因为一般都是先接K1,我说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