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仿真不能进行

楼主(2014-01-18):
在进行S7-300程序仿真时出现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提示,求网友帮忙!

网友A:
在pg设置里面回复默认,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进行S7-300程序仿真时出现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提示,求网友帮忙!

您PLCSIM软件安装并授权了吗?

在Simatic Manager中首先运行PLCSIM,然后再截图给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进行S7-300程序仿真时出现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提示,求网友帮忙!

您PLCSIM软件安装并授权了吗?

在Simatic Manager中首先运行PLCSIM,然后再截图给我看。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楼主:
S7-300软件是STEP7 V5.5 sp2 CN版本,仿真软件装的是S7_PLCSIM_V54_SP3,刚刚装上时,好用的,可再次启动程序时,就出现开头的那种情况。原来我给弄反了,可不就运行不正常了。

网友C:
你原来还没有打开仿真呀!打开后下载硬件组态和软件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