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新购买的控制器需重新导入程序,现是小白一个,请大侠能给个详细说明,自己能学习一下,不然两个控制器就白费了,公司急用,谢谢大家

网友A:
需要用装有欧姆龙PLC编程软件笔记本或电脑,用欧姆龙编程电缆连接PLC,将原PLC内的程序上载到电脑,并保存起来,然后再连接到新PLC将程序下载到PLC中。祝你成功。

网友B:
同意一楼,但如果plc已设置密码必须输入密码才能上载,下载程序。

网友C:
没加密的话 比较简单 有编程软件 电缆就行了

网友D:
前提你的就机器还是可能读出程序的
不管能不能读出,最简单办法,拿着就机器到卖你的地方让他弄一下,
一班免费
二班他不会,要你去.....
三班你从网上买的----参考1,2楼
四班因为你是小白,还的出血.
舞伴散了

网友E:
先把编程软件安装了,然后先熟悉熟悉,OMRON的PLC还是比较容易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