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偶然看到朋友厂里的变频器控制线路上居然使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机工作电流,结果毫无悬念就是误差太大,本人对变频器不是很了解,大概看了一下说明书 该变频器可以利用输出端测量,现在输出已经在测量转速 ,谁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1:是不是利用变频器本身来完成转速和电流同时监测  2.如果无法实现电流互感器无法准确测量的话用那个型号的电流测量方式可以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因为设备要求同时显示这两个参数。谢谢!!!!

网友A:
转速和频率正比 可以看频率啊有的变频器可以接编码器啊或者传感器 电流大小变频器多有这个功能的啊

网友B:
     可以把转速摸量经过放大器放大调整,然后送显示器显示频率。

楼主:
现在已经在通过AM输出转速  问题还需要通过变频器输出工作电流 可以通过AM 但是AM已经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