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9):
各位大侠,现在有个抽屉柜,旋钮手柄位置不对了,不能正常推进,请问怎么调整,尝试了调整下面的定位旋钮,手柄就是退不到抽出位置,帮帮忙,万谢!

网友A:
GCS抽屉柜每家做的不大一样,基本上都是齿轮传动的,可以抽出来对比参照一台正常的,调节手柄和键的位置。

网友B:
在抽屉上锁的开关处有一个小洞,用电笔往下一跷门就打开了,可以调整,新的柜子有一个小帽,拿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