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故障

楼主(2014-01-19):
苏泊尔电磁炉  型号:C12S02 维修之后故障提示代码E0 ,解释:内部线路故障。该换的原件我也都换了,可还是不行啊,求各位高手出策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也是全部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后然怎么处理的

楼主:
后然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高压电容什么的也换了吗  估计要换整块板了啊 要不就换新的电磁炉了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修好

楼主:
回复 楼主:
C03旁边一个很小的电容没有了,其余的都是好的。其实出现故障E0不是修不好,而是没有那么大耐心去寻找问题。呵呵.你知道那个电容是多大的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C303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结果发现自己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C303旁边一个电容拆丢了。你知道那个电容是多大的吗,那个电容很小很小的。你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检查场效应管H20R1202有无损坏(我更换了H25R1202的管子)二极管的话,我也检查了一遍,都完好

2.)检查效应管下面的热敏电阻好坏(一般情况下不会坏)

3.)检查整流桥好坏 (中间两个脚用万用表测,正反两次测量一次通,一次不通说明是好的,两次都通立即更换)

4.) 检查0.33uF电容(这个我一般不检查,直接更换新的)

5.)检查4uF电容(这个我更换了5uF的)

6.)检查2uF的电容(这个我也更换了同样大小的)

7.)检查LM339 (个人建议更换新的)

8.)检查高压电阻是否损坏

9.)熔断器更换

10.)全部焊接好后,我用的汽油拿牙刷把板子刷了一遍,以防焊渣粘在板子上,在运行时出现故障。

11.)安装时要再仔细检查一遍进行确认后,再进行通电试验

以上是我对这个电磁炉的故障排除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楼主:
想必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家,下面我把我维修过的这款电磁炉的故障问题列出来,希望对大家在维修中有所帮助。

1.)检查场效应管H20R1202有无损坏(我更换了H25R1202的管子)二极管的话,我也检查了一遍,都完好

2.)检查效应管下面的热敏电阻好坏(一般情况下不会坏)

3.)检查整流桥好坏 (中间两个脚用万用表测,正反两次测量一次通,一次不通说明是好的,两次都通立即更换)

4.) 检查0.33uF电容(这个我一般不检查,直接更换新的)

5.)检查4uF电容(这个我更换了5uF的)

6.)检查2uF的电容(这个我也更换了同样大小的)

7.)检查LM339 (个人建议更换新的)

8.)检查高压电阻是否损坏

9.)熔断器更换

10.)全部焊接好后,我用的汽油拿牙刷把板子刷了一遍,以防焊渣粘在板子上,在运行时出现故障。

11.)安装时要再仔细检查一遍进行确认后,再进行通电试验

网友C:
测线路的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你讲的很仔细  电磁炉电子元器件不是很多  按你说的做应该好解决了啊

楼主:
我在拆板子的时候把一个小电容弄丢了就是在板子背面C303那边的,你要是知道那个电容是多大的话,麻烦你告诉我一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拆板子的时候把板子背面一个小电容弄丢了,就是C303那边的。你要是知道,麻烦告诉我一声

网友D:
学习好知识,掌握好经验!

网友E:
最好找份图纸看看

网友F:
全部换了????
把里面都换完了,就剩下外壳没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