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其中1个功率单元

楼主(2014-01-19):
1、功率单元控制信号用光纤通信;
2、一个单元有2个IGBT;
3、若干个单元串联组成1个相臂后,再以星形连接给高压电机。

网友A:
还没接触高压变频器,见识了。

网友B:
我想问一下电压怎么叠加的 可以说一下吗 太感谢了

网友C:
坏了几个电源板,上次坏了个单元,导致开关柜断路器不能高压合闸

网友D:
拆过罗宾康的高压变频器,挺复杂

网友E:
还没接触高压变频器,听起来有点怕啊 到底有多少V啊

网友F:
多少V以上是高压啊

网友G:
看熔断器是750V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串联起来输出。

网友H:
看上去做工不怎么样,国产味道太浓了。功率不大5,600KW吧

网友I:
我们使用的是西门子罗宾康的高压变频器,有2500KW的两套。现在正在安装800KW的只是是国产的变频器大禹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就是发热太厉害了啊,两套2500KW的变频器用3台10P的空调来降温啊。

网友J:
不像西门子的

网友K:
呵呵;湖北产的,功率不大,应当只有75KW;

网友L:
看样子,功率是不大

网友M:
高压变频器

网友N:
还没修过高压变频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