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9):
我们这天车用的是施耐德71变频器,我想问一下,这个自整定是不是和天气有关系啊。我们这主钩系统,夏天的时候吊重载溜钩,自整定好了,到了冬天,又溜钩了,自整定又好了,而且不止一台天车,是3台。请问,这正常吗?????

楼主:
楼上的你没看明白  还是啥意思啊。

网友A:
自整定通常是变频器和电机参数识别,可以辅助判断是否有故障。无负载可以动态自整定,负载大的话一般是静态自整定。

网友B:
这个不应该呀。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是机械传动部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的在详细些。负载大什么  静态自整定 ,啥意思啊;、

网友C:
自整定是为了变频器更好的控制电机,自整定分为动态自整定和静态自整定。主要是变频器读取电机的各项实际参数,比如电机定子阻抗,漏感,转子阻抗等。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动态自整定一般是电机没有带负载或负载很小,比如有齿轮箱的话可以把它联轴器脱开,自整定时电机从零速逐渐加速到最高速,再慢慢停下来。如果联轴器难以脱开,可以做静态自整定,静态自整定电机不转,所以效果不如动态。
还有自整定多用于闭环控制。

网友D:
   是夏天的温度和冬天的温度差别大   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自整定一般是电机没有带负载或负载很小,比如有齿轮箱的话可以把它联轴器脱开,自整定时电机从零速逐渐加速到最高速,再慢慢停下来。如果联轴器难以脱开,可以做静态自整定,静态自整定电机不转,所以效果不如动态。
还有自整定多用于闭环控制。
如果不使用闭环时,是不是不用自整定啊。

网友A:
我用的都是欧陆的变频,目前用过的型号用于V/Hz控制时没有自整定选项,矢量控制方式下有无速度传感器都可以自整定。

网友E:
变频器或直流调速装置都自带"自动调整"功能,但是很多是个都需要根据实际工况调整一些参数 .